无杠气缸出现故障该如何维修

楼主(2016-03-15):
无杆气缸出现的故障以及对应的维修技巧主要分为以下四点:

一、如果是无杆气缸里面的活塞杆或者是缸盖坏了,一般情况下是因为无杆气缸里的活塞杆安装不当或者有可能是缓冲机不起作用而造成的。那么我们解决的方法就应该适当调整活塞杆的中心位置;更换下缓冲里的密封圈或者是调节下螺钉,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

二、我们使用的无杆气缸因为缓冲效果不良,那么一般情况下是缓冲密封圈磨损了,或者是调节螺钉损坏所导致的原因;解决的方法就是更换掉密封圈和调节螺钉即可解决此问题点。

三、当机械上的无杆气缸出现内、外泄漏问题,一般是原因是活塞杆安装偏心了、气缸内润滑油供应不足,密封圈和密封环磨损或者是损坏,更有可能是无杆气缸内含有杂质等造成的。所以,当无杆气缸出现内、外泄漏时,我们第一时间应重新调整活塞杆的中心,先保证活塞杆与缸筒的同轴度;必须经常检查油雾器工作是否正常运作,保证无杆气缸润滑良好;而如果是密封圈和密封环出现磨损或损环时,那么工程师就必须及时更换;若是无杆气缸内存在杂质,应该要及时清除杂质,保证无杆气缸能正常的运作。

四、如果我们发现了无杆气缸的输出力不足、甚至是运作中动作不平稳时,基本上是因为活塞或活塞杆被卡住、有很大原因是润滑不够、供气量不足,或者是气缸内有冷凝水和杂质等其它原因造成的;因此我们解决方法就是要调整活塞杆的中心;检查下油雾器的工作是否正常;供气管路是否有被堵住;如果发现了无杆气缸内存有冷凝水和杂质的时候,我们应该及时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