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装PCS7。。。。。。。

楼主(2016-03-15):
怎样装PCS7。。。。。。。。。。。。。。。。。。。。。

网友A:
1、系统分区要求:C盘NTFS格式并且不小于20G。
2、安装Windows XP操作系统及硬件驱动程序(显卡、声卡、网卡);
3、打开控制面板(Control Panel),双击“添加/删除程序”(Add/Remove Program),在打开的窗口中选中“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Add/Remove Windows Component),添加“消息队列服务”(□Message Queuing Service);
4、建议备份已经安装的操作系统。
系统调整:关闭笔记本电脑自带的无线网卡,最好将其屏蔽。           设置系统虚拟内存为实际内存的1.5倍或更高。            关闭系统的防火墙及杀毒软件。            关闭系统的屏幕保护及锁定功能。
5、安装操作系统的补丁。
在安装PCS7之前,必须首先安装SIMATIC PCS7 TOOLSET CD光盘中MICROSOFT文件夹下的
MS-HOTFIX-Q828748补丁包
SECURITYPATCH-MS03-26安全包
对于XP系统,还要安装MICROSOFT\MS-FOR-STORGEPLUS-W2KXP
5、安装SQL Server 2000 + SP3程序;中途若很长时间没有反应一定要耐心等待。
在安装完SQL Server 后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但有时在重新启动后安装PCS7时,总提醒重新启动,但重新启动后无效。这时需要手动删除注册表中的键名为:Hkey-Local-Machia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r\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的键
安装时建议使用安装包的方式,安装包中不包括PLSSIM,需要在下一步中手动选择。
7、以上准备工作完成后,放入PCS7 安装盘开始安装;(注:语言选择为英语,ID号在授权盘上,若计算机为工程师站,选择“□Engineering Station”及“□Process Device Manager”;若为操作员站则选择“□Single Station”,其他使用默认值。)
8、PCS7系统安装完成后(CD1~CD3),安装CD4中的仿真程序(Simulation);
9、安装CEMAT V6.0 SP2 程序,选择000;
10、将授权软盘上的授权倒入硬盘。
11、注意事项:一般情况下程序的安装使用默认路径即可,特别是CEMAT V6.0 的安装,其默认安装路径“D:\CEM_V6\BIN”不得修改。   12、打开控制面板(Control Panel),双击“区域设置”(Regional Setting),设置简体中文(Simple Chinese)为默认值;
13、复制光盘中的Additional_Information\PTE_Controller\Cem_V6覆盖到D:\Cem_V6,注册D:\CEM_V6\BIN\RegPTECtrls.bat,复制D:\CEM_V6\WinCC\Siemens覆盖到C:\Program Files

网友B(2016-09-26):
好的确定位置业务必须知道理解决定位置业务必须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