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片电磁制动器的常见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16-03-15):
        多片电磁制动器的常见故障如何解决?其实多片电磁制动器的结构简单,维护也相对简单,下面就介绍下多片电磁制动器的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多片电磁制动器一般故障多是发生在启动、空转以及载荷的时候,但在启动时期发生较多,主要表现为无法启动,或者输入多片电磁制动器的电压过底,常规的输入电压为DC24V。

       多片电磁制动器也有特殊情况,所以在输入电压时要注意要求,排除方法就是检测输入电压是否为多片电磁制动器的要求电压。

       多片电磁制动器在使用多片电磁制动器的时候要注重日常的维护,这样才能延长它的使用寿命。线圈短路,遇到这种故障通常情况下都是更换或者修复使用。

       多片电磁制动器运转不稳定,极有可能是输入电压不稳定,检测电源的功率大于多片电磁制动器额定功率的1.5倍左右,电压波动在±5%范围内,摩擦升温,由于发热导致线圈烧坏或者短路。

       以上就是多片电磁制动器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法,资讯由天机传动提供,若有疑问欢迎致电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