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模拟运行跟屏幕下载运行不一样

楼主(2016-03-15):
求助啊

我在电脑上模拟的好好的,结果下载到屏幕上一些功能就不行了

这个为啥?

谢谢大神啊!

网友A:
通讯有问题 或者跟你触摸屏通讯的参数有冲突

网友B(2016-11-05):
1楼说的对,楼主好好查查,

网友C:
有可能是通讯的问题,还有可能是PLC数据保持的问题。

网友D:
驱动有问题了,可以查查查

网友E(2018-02-15):
我也遇到了,字体变成了方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