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神们 我的三菱PLC 8.52的软件怎么安装不了啊

楼主(2016-03-15):
    请问下大神们  我的三菱PLC 8.52的软件怎么安装不了啊

网友A:
如果你的PC的操作系统是XP,那么请解压压缩包后进行安装。

如果是Win7或以上系统,请去三菱官网下载V8.103H版本后再安装。

网友B:
先卸载旧版的后再试试看

楼主:
你好,谢谢您的答复,我现在是名自学PLC初学者。我的是win7系统的,因为我之前装过这个软件不能用就被我把卸了,然后再重新下载就装不了。我也去过三菱官网下载,而且要去要序列号很麻烦。还要去填写很多我跟公司的资料。还请大神多多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卸载旧版的后再试试看

你好,谢谢您的答复。我就是因为卸载了就重新安装不了了,只要一装就弹出这个对话框。我PC装的win7系统的,还请大神多多指点下。谢谢

网友B:
这样看来是你原来卸载的时候不是正常卸载的,是删除的。这个有点麻烦了。把你原来的旧版重装一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看来是你原来卸载的时候不是正常卸载的,是删除的。这...

   我是在控制面板→程序和功能里卸载的,原来的那个旧版包被我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