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id参数设定2

楼主(2016-03-15):
这个是西门子300 的pid模块

你好  我在用pid赋值的时候看到输出是3条平的直线 0   6.1   5

请问    这个模块还需要怎么设置参数呢, 才会让他接近期望值 ,  谢谢大神了 第一次接触pid  有前辈愿意知道一下我这个初学者吗

网友A:
为啥你的p_sel i_sel d_sel 都没有连东西啊  这几个分别是比例选择位 积分选择位 微分选择位 这几位不选怎么做pid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你的p_sel i_sel d_sel 都没有连东...

把他们设置好了后  波动比较大 往一边跑 我加gain增益 取反 又 反向跑  不回升上去

网友A:
那就是pid参数的调整了吧 这个调起来比较麻烦的 耐着性子慢慢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pid参数的调整了吧 这个调起来比较麻烦的 耐着...

一个DB快里面有十来个pid  我用其中一个pid 调试  可以观察曲线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那就是pid...

调pid参数不是通过 gain ti td 这三个接口调的么?你从哪里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P...

我就用了 gain 反向 ti td 还没用过 你看我些参数设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一般来说perer_on 是false 或者不设置的吧   你现在只设置了比例gain的值为-1  积分时间没有设置  微分控制就没选择  你先去把比例和积分调一下参数 微分可以不要的

楼主:
我可以用qq向你咨询吗 87324405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以用qq向你咨询吗 873244053

你加我吧 250129768 裴向前

网友B:
左边右边这些连接点你都要连接啊,左边是输入,右边是输出,具体每个连接点的作用可以点这个PID模块 ,然后按F1,S7的编程软件是有说明的,英文。再就是PID参数的设定了,P I D三个参数得慢慢调,不断的试。

网友C:
不断调整就一定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D(2016-04-16):
赏学习一下,希望是好东西~~赏学习一下,希望是好东西~~赏学习3

网友E(2017-09-05):
296653829@qq.com发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