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开、漏电保护器如何选型

楼主(2016-03-15):
请教空开、漏电保护器如何选型

网友A:
科学计算公式经验公式,如果你是一般电气设备是可都可以的,主要是根据设备的电流和运行方式而定。这个还要留10-15%的余量就可以了。你这一共不过50KW,就按全工作60KW,按经验公式就是1KW/2A电流,就是最大120A电流。那么总开关选225A,柜体总电流最大按200计算这可以了。

网友B:
严谨点选择,需要知道电机的启动电流等,根据启动方式,计算出最后整机的启动电流,让启动电流小于空开的动作电流,最后选择合适的空开;

单凭经验公式也是可以的,你知道整机的最大电流,乘以1.5~2.0之间,选择你需要电流档次就好了

网友C:
简单点就按照额定电流乘以1.5~2.0之间,选择接近该档位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