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PC7062kx

楼主(2016-03-16):
各位大侠,求助,用TPC7062KX 的屏做了4个按钮,分别控制CP1E N60, W0.02、0.03、0.04、0.05  ,    但是只能控制0.02和0.05,在PLC上监视,也只能看到0.02、0.05动作. 看不到0.03、0.04有动作,是那里出了问题?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2016-05-21):
可能是与plc变量没有连接   你可以在屏幕上做一个0.03和0.04的显示  模拟运行试试  能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