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气管水管冷却塔选择求助

楼主(2016-03-16):
大大

一:

请问3台160注塑机加3台120请问气管水管冷却塔选多大比较适合谢谢

 二:总计18台注塑机怎样选择气管尺寸,水管进出尺寸,和冷却塔大小

网友A:
冷却塔是一个热工设备,注塑螺筒最高温度可以视为熔融树脂的温度,此温度与模温之差乘以一小时的注塑总质量再乘以树脂的比热容,就是需要冷却的模具热量,再加上液压油的热量就是需要冷却的总热量,也是需要的冷量。按此值加20%余量选用冷却塔。冷却塔选定后,一小时的水量就知道了,一般水的流速按0.5m/s,就可以计算管径。总之是比较复杂的热工计算。

    至于气管,主要用于机械手,耗气量不大,1/2英寸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