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保养

楼主(2016-03-16):
变频器设备在现代工业中比较常用,为保持设备的长期运行良好,维护保养必不可少,本文介绍保养中注意的事项,供维护朋友参考。(附ABB变频器保养注意事项)

保养基本版

1.清理变频器表面灰尘;

2.测量变频器环境温度,建议45度以下;

3.检查变频器显示散热片温度,建议95度以下;

4.检查变频器散热风扇运行是否正常,无异常声响;

5.检查变频器散热通道通风是否畅通;

6.检查变频器主回路输入输出端子有无发热,变色现象;

7.测量输入电压三相是否平衡;

8.测量输入电流三相是否平衡;

9.测量输出电压三相是否平衡;

10.测量输出电流三相是否平衡;

11.测量实际电流和显示电流是否一致;

12.检查变频器直流电压显示是否正常;

13.检查变频器控制卡数字量输入输出端子功能是否正常;

14.检查变频器控制卡模拟量输入输出端子功能是否正常;

15.记录变频器运行时间,预防性更换老化零部件;

16.记录变频器故障历史;

17.检查电机运行中是否有异常声音。

保养升级版

1.清理散热风机和散热通道;

2.清理电子线路板和输入输出模块;

3.清理主回路电解电容;

4.紧固板卡插头插座;

5.紧固控制端子和输入输出端子;

6.功率模块重涂导热硅胶;

7.测量功率模块输入输出特性;

8.检查主回路滤波电解电容是否发生漏液、膨胀或防暴孔破裂;

9.检查主回路滤波电解电容的容量,容量不得低于标称值15%;

10.检查变频器内部板卡是否有发热变色部位;

11.检查水泥电阻是否有开裂现象;

12.检查接触器、继电器是否有变形和机械动作粘滞现象;

13.变频器参数备份;

列举ABB变频器保养为例,供维护人员参考:

ABB变频器日常检查事项包括有:

    1、变频器上电之前应先检测周围环境的温度及湿度,温度过高会导致变频器过热报警,严重时会直接导致变频器功率器件损坏、电路短路;

    2、空气过于潮湿会导致变频器内部直接短路。在变频器运行时要注意其冷却系统是否正产,如:风道排风是否流畅,风机是否有异常声音。

    3、abb变频器维修工程师告诉您一般防护等级比较高的变频器如:IP20以上的变频器可直接敞开安装,IP20以下的变频器一般应是柜式安装。

    4、变频柜散热效果如何将直接影响变频器的正常运行,变频器的排风系统如风扇旋转是否流畅,进风口是否有灰尘及阻塞物都是我们日常检查不可忽略的地方。

    ABB变频器定期保养的方面也应该包括有:

     1、清扫空气过滤器冷却风道及内部灰尘是很重要的保养方法。检查螺丝钉、螺栓以及即插件等是否松动,输入输出电抗器的对地及相间电阻是否有短路现象,正常应大于几十兆欧;导体及绝缘体是否有腐蚀现象,如有要及时用酒精擦拭干净。

     2、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用示波器测量开关电源输出各电路电压的平稳性,测量驱动器电路各路波形的方法是否有畸变,UVW相间波形是否为正弦波,接触器的触点是否有打火痕迹。

     3、 严重的要更换同型号或大于原容量的新品;确认控制电压的正确性,进行顺序保护动作试验;确认保护显示回路无异常;确认变频器在单独运行时输出电压的平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