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步进驱动器配多大的变压器

楼主(2016-03-16):
怎么计算出功率来选择变压器,吧公式给我下,谢谢

网友A(2018-12-19):
说明书或者手册上直接有写,以下是某款驱动器的说明

网友B:
厂家给出来的不好用?  也不是异步电机需要自己计算出来。

网友C:
根据步进电机最大电流乘以电压,再考虑一定余量选择对应功率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