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变频擂台第120期——变频器接地故障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6-03-16):
变频擂台第120期——变频器接地故障的原因分析

      变频器接地故障遇到过吧,今天大伙讨论讨论,据我所知有些还有单独的接地故障检测仪,接地也是很扰人的,请举例说明接地故障的原因及解决办法供大伙学习交流吧。

原创哦,别抄袭。

奖项设置:一等20MP   1名      二等10MP  2名        鼓励奖若干  各50积分

网友A:
一般有两种情况:

1、电机绝缘下降,导致漏电。

2、电缆对地漏电。

网友B:
變頻器本身就是干擾源 透過動力線來干擾其他電器元件 要解決此干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有效接地 接地的目的就是要將此雜訊(電場造成感應電)排除 無法排除還會亂竄當然就故障原因

A 動力線截面積不夠尤其接地線 無法將感應電排除

B 整場接地線帶電 不僅無法排除 還反相進入

C 火線當零線用 造成電櫃漏電

D 動力線包覆層破裂造成短路漏電

网友C:
1、电机绝缘受到破坏,造成接地短路;

2、配线错误,比如PE和N接错,导致漏电发生;

3、受到了周围强烈的干扰,造成的误报警;

4、接地线没有正确接线,或者接地电阻不够

网友D:
  1. 大部分都是绝缘效果下降了吧。

  2. 还有就是很多的现场安装环境不行,粉尘太大大,湿度也大。

网友E:
1.电机的绝缘不好,对地分布电容大;

2.IGBT模块的供电电压过高时,将超出其安全工作范围,导致其击穿损坏;

3.接变频器输出的PWM矩形波模拟正弦交流电时,有高次谐波,对地分布电容电流强,觉得严重漏电;

4.驱动电路异常,如负载止负压控制回路的中断等,会使IGBT受误触通而损坏;

5.控制电路,检测电路本身异常,如检测电路的基准电压漂移,导致保护动作起控点变化,起不到应有的保护作用。

6.过流,在轻,中度过流状态,为反时限保护区域;

7.严重过流或短路状态,无延时速断保护;

网友F:
1,漏电保护是信号触发,电磁干扰下也会产生信号触发漏电保护。

2,当电源开关合闸送电时,会产生冲击信号造成漏电保护。

3,回路对地有漏电或短路。

4,变频器内部灰尘过多。

网友G:
走题了。

引用 网友B:
變頻器本身就是干擾源 透過動力線來干擾其他電器元件 要...

网友H:
我遇到的接地故障

  1. 在一次做项目中,起初变频器运行正常,后来变频器报故障F0016(变频器为ACS550),故障描述,变频器电机电缆接地,经检测,电缆破皮后,掉进水里,报故障。

  2. 变频器低速运行正常,高速后,发现变频器直接报接地故障,由于负载惯量大,瞬间折断减速机与负载连接螺栓。经检查,电机绝缘下降,刚开始认为是闭环时,编码器信号丢失所造成。后来在运行后发现,电机绝缘没有了,判断电机有问题。

  3. 在现场维护时,客户反映有一台变频器报接地故障,测量模块对地无任何问题,各项阻值均正常。后咨询变频器厂家,得知,与之配套的一批变频器霍尔传感器有问题,建议厂家更换此元件,更换后,问题再也未出现过。

网友I:
在实验室建设中,人们一般只重视电源稳压,环境温度,湿度等问题。对电网“污染”、电源干扰和接地问题并未引起足够重视,造成事故不断,损失严重。

接地目的的一是为了安全防止电气设备损坏和保证人身安全,二是为了保证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如电气设备的工作接地。

发电机和变压器的中性点直接接地时,该点称为零点。由零点引出的导线称为零线,将电气设备上金属外壳与零线相接称为接零。

本人只有高压试验室设备的使用中的接地问题,仅供变频器使用者参考。

网友J:
  题目是变频器本体接地还是外部接地?还是变频器报接地?

网友K:
我认为,应该是变频器报接地故障。我遇到过atv31报接地,是电机绝缘问题

网友L(2016-04-18):
学习中,请各位大声尽心竭力为刚毕业的走向工厂的毕业生分享经验,在下定会感激不尽

网友L:
原因:

1、工频运转时,没有高次谐波,对地分布电容电流弱,不觉得漏电;

 2、电机的绝缘不好,对地分布电容大;

 3、接变频器输出的PWM矩形波模拟正弦交流电时,有高次谐波,

对地分布电容电流强,觉得严重漏电;

因素:

一、电压因素:

1、IGBT模块的供电电压过高时,将超出其安全工作范围,导致

其击穿损坏;

2、供电电压过低时,使负载能力不足,运行电流加大,运行电机易产生堵转现象,危及

IGBT模块的安全;

二、电流因素:

1、过流,在轻、中度过流状态,为反时限保护区域;

2、严重过流或短路状态,无延时速断保护;

三、温度因素:

1、轻度温升,采到强制风冷等手段;

2、温度上升到一定幅值时,停机保护;

四、其它因素:

1、驱动电路的异常,如负截止负压控制回路的中断等,会使IGBT受误触通而损坏;

2、控制电路、检测电路本身异常,如检测电路的基准电压飘移,导致保护动作起控点变化,起不到应有的保护作用。

网友M:
关于接地故障,通过以下几步一般均可排除(由于变频器大多采用霍尔元件测电流不易检测,故排除外部条件引起的接地接地非常重要,有条件可采用替代法,换一个正常负载看是变频的问题还是外部问题)

  1. 检查电动机绝缘,拆下变频器下口出线,带电缆使用摇表测绝缘电阻。

  2. 拆下变频器出线,空载启动变频,看电流是否为0,如不为零,则考虑变频器测流回路损坏。

  3. 更换霍尔元件,试机,如问题仍未解决,需进一步更换板卡。

网友N:
遇到过三次变频器报接地故障,第一次是因为在变频器内部出线端子虚接,导致局部过热,电缆线皮融化后触碰到变频器外壳,造成接地故障,第二次是因为电机线圈烧毁,造成变频器报接地故障,第三次是因为环境恶劣变频器内部积累灰尘太多导致的变频器报接地故障。

网友O:
接地故障有很多原因。你要去排除1:IGBT的损坏。2:电机的绝缘值够不够。3:变频器内的排线插好了没有,4:电流检测坏的可能性也比较大等等其它元件,

网友P(2016-06-25):
1电机绕组绝缘不好,电机对地;

2电缆破损对地;

3变频器主板检测损坏;

4逆变器坏;

5有的变频器会出现整流桥击穿也会报对地故障;

6霍尔传感器坏;

7触发板电路短路或者受潮;

7主板电源损坏;

常见的一般是1,2,3,5,7

网友Q: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两种情况:1、电机绝缘下降,导致漏电。2、电缆对...

网友R:
排除外部问题,我们见过最多的就是互感器坏了

网友S:
学习长知识了,多顶顶

网友T:
引用 网友E:
1.电机的绝缘不好,对地分布电容大;2.IGBT模块的...

网友U:
从两个方面考虑

1,电源绝缘能力下降。

2,安装环境恶劣,例如潮湿,多雨。

楼主(2016-08-02):
变频擂台 变频擂台第120期——变频器接地故障的原因分析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3/662166_1.shtml

一等奖  yjh0706    20MP
二等奖  zhyi0214 q123327819  各10MP
鼓励奖  dkhiller 王者之师--月棠清摇  情定希蓝 江北小才 SECONA 丰李 xxv2014  kuailo 潇湘琴话 wayaj 王者之师---niujunpeng 李东泽 dustfjm however1241 各50积分
  感谢大伙的参加,欢迎下期继续!

楼主:
已经结贴!

一等奖  yjh0706    20MP
二等奖  zhyi0214 q123327819  各10MP
鼓励奖  dkhiller 王者之师--月棠清摇  情定希蓝 江北小才 SECONA 丰李 xxv2014  kuailo 潇湘琴话 wayaj 王者之师---niujunpeng 李东泽 dustfjm however1241 各50积分
  感谢大伙的参加,欢迎下期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