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14MT是晶体管输出,控制步进电机是,只需要一个驱动器就行了吧?控制器不需要吧?

楼主(2016-03-16):
老师给安排的任务,说设计一个步进电机控制器,给的三菱FX3U-14MT的PLC,还有TB6560的驱动器,但是还给了一个DKC-1的步进电机控制器,上网找模块资料发现控制器不是为了克服MR继电器无法输出高脉冲才加的吗?如果PLC本身能输出,还需要控制器吗?如果硬要加,有什么影响没?

楼主:
求熟悉的朋友们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PLC是晶体管输出可以发告诉脉冲给步进电机驱动器

步进电机接受到驱动器控制转动

这个是雷赛步进电机驱动的接线图,如果老师指定了

某驱动器,你就查驱动器的接线图,把控制器换成PLC接线图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PLC是晶体管输出可以发告诉脉冲给步进电机...

就是可以不用步进电机控制器了吧,只用电机驱动器就能达到控制要求?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PLC是晶体管...

我想起来了,控制器不只是转换脉冲高速的,还有运动状态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PLC是晶体管...

谢谢啦,刚才问了老师,老师说东西给错了,让设计的是用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来实现步进电机控制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