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解读电机铭牌

楼主(2016-03-16):
万能的论坛,求助大神解答下一下这台电机的铭牌信息。

网友A:
這是6極電機 額定扭力59.4Nm 額定轉速2000rpm 額定功率12.4Kw 額定電流29.9A KE值(反電動勢)73.4 V/1000rpm 編碼器用旋變 帶有煞車(43w) 此電機慣量241.3kgc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6極電機 額定扭力59.4Nm 額定轉速2000r...

非常感谢!还有几点没有明白。

1、铭牌上的M0、I0 是代表什么意思?

2、是不是可以用3×400VAC的交流电源和560VDC的直流电源?那这是台什么类型的电机?

网友A:
有可能是堵轉扭距

它上面有標 但這規格有點像同步直驅電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堵轉扭距它上面有標 但這規格有點像同步直驅電機

网友B:
这是一台伺服电机,400V级的,560V是驱动器直流母线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