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与富士变频通信问题

楼主(2016-03-16):
富士变频G1S的485通信地址都是0开头,如频率写入是401794。在增加通信通道时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选择区寄存器不是要填地址吗,可这个地址是0开头呀,应该怎么处理了,求解

网友A:
一般来说,根据下位机的读写功能码来选择是几区的寄存器(一般都选4区),具体通道地址添加按变频器说明书上相应的地址(一般是16进制的)转化为10进制之后在做+1处理。

楼主:
还是得自己摸索呀,搞定了

网友B(2018-11-03):
引用 楼主:
还是得自己摸索呀,搞定了

能发出来学习下吗

网友C(2019-01-28):
搞定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用4通道,16位无符号二进制就可以。不过还要加通道转换哦,才能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