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冷机plc启动柜加装UPS的问题

楼主(2016-03-16):
我公司的冷库由于建的比较早,不符合国家要求,现需要在PLC启动柜中加装UPS,以保证所有的冷库监控系统(温度、湿度等),不能因为断电造成数据中断。现买来了UPS,我是不是把UPS输出接到所有24V电源上口啊。这样是不是PLC长期通电啊,会不会造成:

     制冷机运行中市电停电,再来电制冷机会不会运转不正常,造成机器损坏啊。

网友A:
UPS的输出应该是220V或者380V,UBS的输入电源接入市电,然后其输出接到你现在的控制柜总电源上。正常的时候市电通过UPS给控制柜供电,市电停电时--UPS会自动切换到UPS蓄电池逆变供电。不过UPS需要定期检查--检查充放电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B:
当市电来电时又会重新转到市电供电,同时还会给蓄电池充电。如果是重要的设备一般两年更换一次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