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电感线圈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6-03-16):
1.目测
    查看电感线圈外观是否有破裂现象,线圈是否有松动变位的现象,引脚是否牢靠。查看电感器的外表上是否有电感量的标称值。还可进一步检查磁心旋转是否灵活、有无滑扣等。
    2.用万用表检测通断情况
    (1)色码电感的测量
    将万用表置于R×1档,用两表笔分别碰接电感线圈的引脚。当被测电感器的电阻值为0Ω时,说明电感线圈内部短路,不能使用。如果测得电感线圈有一定阻值,说明正常。电感线圈的电阻值与电感线圈所用漆包线的粗细、圈数多少有关。电阻值是否正常可通过相同型号的正常值进行比较。
    当测得的电阻值为∞时,说明电感线圈或引脚与线圈接点处发生了断路,此电感线圈不能使用。
    (2)对振荡线圈的测量
    由于振荡线圈有底座,在底座下方有引脚,检测时首先弄清各引脚与哪个线圈相连,然后用万用表的R×1档,测一次绕组或二次绕组的电阻值,如有阻值且比较小,一般就认为是正常的。如果电阻值为0则是短路,如果阻值为。。则是断路。
    由于振荡线圈置于屏蔽罩内,因此还要检测一、二次绕组与屏蔽罩之间的电阻值,方法是选万用表的R×10 k档,用一支表笔接触屏蔽罩,另一支表笔分别接触一、二次绕组的各引脚,若测得的阻值为∞,说明正常,如果阻值为0,则有短路现象,若阻值小于∞但大于0,说明有漏电现象。
    3.色码电感器的测量
    将万用表置于R×1档,红、黑表笔各接色码电感器的任一引出端,此时指针应向右摆动。根据测出的电阻值大小,可具体分下述三种情况进行鉴别:
    (1)被测色码电感器电阻值为零,其内部有短路性故障。
    (2)被测色码电感器直流电阻值的大小与绕制电感器线圈所用的漆包线径、绕制圈数有直接关系,只要能测出电阻值,则可认为被测色码电感器是正常的。

网友A:
学习测量电感的方法,想来自己不知道的知识真是太多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