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变压器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6-03-16):
将万用表拨至R×1档,按照中周变压器的各绕组引脚排列规律,逐一检查各绕组的通断情况,进而判断其是否正常。

    1.测量绝缘性能

    将万用表置于R×10 k档,做如下几种状态测试:

    (1)一次绕组与二次绕组之间的电阻值;

    (2)一次绕组与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3)二次绕组与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上述测试结果分别出现三种情况:

    (1)阻值为无穷大:正常;

    (2)阻值为零:有短路性故障;

    (3)阻值小于无穷大,但大于零:有漏电性故障。

    2.电源变压器的测量

    (1)通过观察变压器的外貌来检查其是否有明显异常现象。如线圈引线是否断裂、脱焊,绝缘材料是否有烧焦痕迹,铁心紧固螺杆是否有松动,硅钢片有无锈蚀,绕组线圈是否有外露等。

    (2)绝缘性测试。用万用表R×10 k档分别测量铁心与一次,一次与各次、铁心与各次、静电屏蔽层与一次及各次、各次级绕组间的电阻值,万用表指针均应指在无穷大位置不动。否则,说明变压器绝缘性能不良。

    (3)线圈通断的检测。将万用表置于R×1档,测试中,若某个绕组的电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此绕组有断路性故障。

    (4)判别一、二次绕组。电源变压器一次引脚和二次引脚一般都是分别从两侧引出的,并且一次绕组多标有220 V字样,二次绕组则标出额定电压值,如15 V、24 V、35 V等。再根据这些标记进行识别。

    (5)空载电流的检测。

    ①直接测量法。将二次所有绕组全部开路,把万用表置于交流电流档500 mA,串入一次绕组。当一次绕组的插头插入220 V交流市电时,万用表所指示的便是空载电流值。此值不应大于变压器满载电流的10%~20%。一般常见电子设备电源变压器的正常空载电流应在100 mA左右。如果超出太多,则说明变压器有短路性故障。

    ②间接测量法。在变压器的一次绕组中串联一个10Ω/5 W的电阻,次级仍全部空载。把万用表拨至交流电压档。加电后,用两表笔测出电阻R两端的电压降U,然后用欧姆定律算出空载电流I空,即I空=U/R。

    ③空载电压的检测。将电源变压器的一次侧接220V市电,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依次测出各绕组的空载电压值(U21、U22、U23、U24)应符合要求值,允许误差范围一般为:高压绕组≤±10%,低压绕组≤±5%,带中心抽头的两组对称绕组的电压差应≤±2%。一般小功率电源变压器允许温升为40℃~50℃,如果所用绝缘材料质量较好,允许温升还可提高。

    ④测量判别各绕组的同名端。在使用电源变压器时,有时为了得到所需的二次电压,可将两个或多个二次绕组串联起来使用。采用串联法使用电源变压器时,参加串联的各绕组的同名端必须正确连接,不能搞错。否则,变压器不能正常工作。

    (6)电源变压器短路性故障的综合检测判别。电源变压器发生短路性故障后的主要症状是发热严重和二次绕组输出电压失常。通常,线圈内部匝间短路点越多,短路电流就越大,而变压器发热就越严重。检测判断电源变压器是否有短路性故障的简单方法是测量空载电流(测试方法前面已经介绍)。存在短路故障的变压器,其空载电流值将远大于满载电流的10%。当短路严重时,变压器在空载加电后几十秒钟之内便会迅速发热,用手触摸铁心会有烫手的感觉。此时不用测量空载电流便可断定变压器有短路点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