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指针用什么控件做出旋转特性,矩形不行

楼主(2016-03-16):
如题,我用矩形试过了,不能达到时钟指针的效果,请问改用什么控件,不要它自带的时钟,太丑

楼主:
如果用动画显示控件的话最大添加50个,所以一个指针我要加两个动画显示控件,3个指针就要六个,这个比较麻烦,有没有简单旋转方式的

楼主:
哎来人呀,上面的方法不行啊,因为会遮盖住,然后实时划线可以吗

楼主:
就是这种指针旋转效果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