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没有铭牌了,怎么看功率和转速?

楼主(2016-03-16):
请问:电机没有铭牌了,怎么看功率和转速?

网友A:
功率要看机座号中心高、定子硅钢片叠加长度等;转速要看定子槽数、绕线跨距确定极对数等参数,也可以根据经验判断,也可以利用空载电流来确定功率。

网友B:
测量外形尺寸,测量极数,对照电机手册就大致可确定。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老师了!

网友C:
我一般从电机电流和测量电机转速来大致判断。

网友D:
对照相关技术手册。用盒尺测量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辛苦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