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点位置设定问题求教

楼主(2016-03-16):
想请教一下前辈,使用Q172H运动控制CPU 配合MR-J3伺服放大器做控制,如何设定绝对位置控制系统的原点位置啊? 是使用ZERO命令通过外部传感器直接设定吗? 还是说有其他的选项可以设定?求教大神

网友A(2016-12-07):
在伺服设置页面里面有 原点回归方式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