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包液位串级三冲量的问题

楼主(2016-03-16):
各位前辈,附图为锅炉汽包液位串级三冲量控制系统原理图,请问外化控液位PID运算结果(0~3200)与汽量前馈(0~3200)是如何运算整定相加作为内环PID运算的给定量(0~3200)

网友A:
请问外化(外环)控液位PID运算结果

是打错字了吗?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外化(外环)控液位PID运算结果是打错字了吗?是这...

是的是的,不好意思,打错字了,外环,前辈请赐教

网友B:
汽包水位三冲量调节系统使用的三个冲量分别是汽包水位、给水流量和蒸汽流量。
汽包水位作为主调(PID调节器)的输入信号,去抑制水位本身的偏差。副调(外给定调节器)使用了一个反馈信号(给水流量)和一个前馈信号(蒸汽流量),以消除扰动和虚假水位。

给你一个容易看得懂的图:

三冲量的基本的原理是一致的,多找找资料看看。相信你能有所了解。

三冲量精华的地方是针对不同的设备,不同的工况而加上的一些辅助控制算法,还有现场的整定等等。

还有不同的厂家的软件,PID的数学模型各有不同,设计的时候也要区别。国内外的不同软件,在PID的控制方面各有千秋。不得不说老外的真的很厉害,带有一些模糊控制的理念在里面,调试起来很方便。

楼主:
对: 子书玉书 汽包水位三冲量调节系统使用的三个冲量分别是汽包水位、给... 内容

前辈,能求您个联系方式么,其实一直在看相关内容,明天要汇报,时间有点紧,想跟您电话联系一下,谢谢前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汽包水位三冲量调节系统使用...



我是来攒积分的,人懒····

老老实实汇报吧,知道多少说多少,这个东西一说出来,懂行的就知道你理解多少,到底干过没有了。

想看有用的到百度文库里面去找要下载分的看看。

我之前参考的文档找不到了,感觉基本讲的大球一样,最重要的还是实际操作。

网友C:
串级控制+输出介质正反馈就构成了三重量控制系统。

在这里蒸汽流量的正反馈即前馈可以看做一个干扰来处理。

干扰的引入即是一个正反馈的作用,所以蒸汽流量的引入是“+”号。

而我们的PID控制都是负反馈作用,所以反馈量的引入为“—”号。

PID的实质即使对于偏差的放大、积分和微分作用。

而偏差=给定量-反馈量。

在串级控制中,两个控制器,主控制器的输出,为副控制器的给定值,是一个随动控制。

主控制的偏差输入=给定值(工艺需要的锅炉液位)-反馈值(锅炉的实际检测仪表的液位。

经过主控制器的PID运算,主控制器输出一个控制值,这个数值又作为富控制器的输出给定值(相当于主控制器的水位设定值的性质)。

富控制器的偏差输入=给定值(主控制器的输出值)-反馈值(即锅炉给水流量的仪表检测值-锅炉输出的蒸汽流量仪表检测值)

即富控制器的输入值 = 主控制器的输出值 - 锅炉给水流量值 + 锅炉蒸汽流量值

网友(2018-03-24):
好好学学,好好学学。

网友D:
三级控制,比较简单的自控

网友E:
不明白要问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