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与比较器

楼主(2016-03-16):
请问各位大师,如何判断运算放大器的好坏;比较器的好坏?谢谢!

网友A:
  这个用表就可以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表就可以测试的

请问师傅如何用表检测呢,谢谢

网友B:
用万用表很不严谨。

搭电路测试:

放大器,输入接信号发生器(正弦波),输出带假负载,接电压表(宽频带),接示波器。多测试几个频率。

比较器,输入接信号发生器(正弦波,方波没有正弦波测试效果好),输出带假负载,接示波器。高频测试。

这是最简单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很不严谨。搭电路测试:放大器,输入接信号发生器...

谢谢师傅的回答,但是我学历太浅,有些不太懂,可否加图说的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C:
找一个不大的喇叭

找一个耳机,从中间剪掉,留下耳机插孔部分,然后除去耳机线里面的绝缘漆,焊接到放大器的输入信号端,输出端用导线焊接到喇叭上。

接通电源,把耳机插入手机耳机孔,打开音乐,听喇叭的输出声音。

多播放几首歌曲,高低音,放放即能知道功放的好坏,也可知道功放的频谱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不大的喇叭找一个耳机,从中间剪掉,留下耳机插孔部...

师傅这样就可以判断运算放大器的好坏吗?

网友B:
你是需要在维修中判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需要在维修中判断吗?

是的,但是一般我只会拆下与好的对比测量,但是这样只能有很大的差别才能判断,所以想找到更好的测量方法。

网友B:
自己搭个电路,输入用电位器组成可调电压,输出接个假负载,用2倍的放大倍数,测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对比关系,4/5个点就行了。

比较器就更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搭个电路,输入用电位器组成可调电压,输出接个假负载...

怎么搭建呢?

网友B:
根据你的运放用洞洞板搭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运放用洞洞板搭电路。

哦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