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此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16-03-17):
各位前辈们,

公司有台较老的ABB,放置较久目前想重新驱动,但是应为之前换过硬盘,ABB和电脑一直无法连接,是否需要重装驱动或是其他?

示教器上出现错误代码如下,查过代码解释,但不是很理解,求教如何解决。

不胜感激~

网友A:
回原点啊,更新转速计数器,电池估计没电了也要换了

网友B:
重新做下原点就好了。

网友C(2016-05-02):
重新定义6个轴的位置,将6个轴手动收到位置,每个轴上都有个刻度,注意一定要走到刻度,不然定义错误了,你的机器人可能无法手动走了(此时需要松开电机抱闸)

此故障应该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C:
你的操作手柄按左边,最上面一个按键,查看屏幕右边

X,Y,Z如果没数值就说明你的原点位置丢了

下面的q1,q2,q3,q4有数值

网友D(2016-06-13):
重新校正一下就行了,电路板如果发生坏了。可以找我帮你维修。我们可以对电路板进行芯片级维修,紧急调试,机器人程序 和PLC 包验货服务

网友E(2018-07-26):
2001年的机器还真的好老

网友F(2018-08-25):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G(2018-12-12):
没积分留。新手路过,层粉

网友H:
把机器人控制柜数据写到SMB板或者将SMB板数据写到控制柜再重校原点就好

网友I(2020-10-10):
谢谢分享,就是下载不了。大家是怎么下载的?

网友I:
谢谢谢诶,我正需要汲取基础知习了,很好的资料,谢识

网友I(2020-11-17):
谢谢分享,积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