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安全阀常见故障及解决措施

楼主(2016-03-17):
    锅炉安全阀是确保锅炉安全运行最为重要的安全附件之一,它能否精准、可靠地开启,对维护锅炉的安全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本文中,笔者就锅炉安全阀在日常运行中的常见故障以及相关的排除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本文由上海五岳泵阀制造有限公司转载分享,上海五岳为专业的安全阀厂家,主要生产各类弹簧式安全阀,先导式安全阀,并终身为使用单位提供相关产品技术支持。

  作为一种具有重要保护功能的阀门,安全阀被极其广泛地应用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容器以及管道系统方面,在受压容器(系统)达到规定压力承受值上限的时候,能够自动感应开启,将多余的介质排出受压容器(系统)之外,并在排出完毕之后可以自动关闭,借此来保证压力容器可以在安全、可靠的压力允许范围之内运行,避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安全阀的正常工作,不仅仅关系锅炉等压力容器的正常安全使用,更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对锅炉安全阀常见故障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并及时解决排除。在下文中,笔者就就锅炉安全阀在日常运行中的常见故障以及相关的排除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1.安全阀门泄露
  阀门泄露是锅炉安全阀故障当中最为常见的故障之一,它主要是指锅炉在正常的工作压力下,阀瓣与阀座密封间发生超过允许程度的渗漏。
  故障的产生原因及其解决方法:
  ①脏物落在密封面上。可使用提升扳手将阀门开启几次,把脏物冲掉;②密封面损伤。应根据损伤程度,采用研磨或车削后研磨的方法加以修复。修复后应保证密封面平整度,其光洁度应不低于 10;③由于装配不当或管道载荷等原因,使零件的同心度破坏。应重新装配或排除管道附加载荷;④阀门开启压力与设备正常压力太接近,以至密封面比压力低。当阀门受震动或介质压力波动时,更容易发生泄漏。应根据设备强度条件对开启压力进行适当调整;⑤弹簧松弛使整定压力降低并引起阀门泄漏。可能是因高温或腐蚀等原因造成的,应采取换弹簧、甚至换阀门等措施。若因调节不当所引起,则只需适当拧紧调整螺杆即可。
  2.安全阀门回座压力过低
  故障的产生原因及其解决方法:
  回座压力低将造成大量的介质超时排放,造成不必要的能量损失,形成的原因是弹簧脉冲安全阀上蒸汽的排泄量大,这种形式的冲量安全阀至开启后,介质不断排出,振动安全阀体,或是冲量安全阀前后力因主安全阀的介质排出量不够而继续升高,所以脉冲管内的蒸汽沿汽包中集气联箱继续流向冲量安全阀维持冲量安全阀动作。另一方面由于此种型式的冲量安全阀动作冲量安全阀的密封面。到其重组形成动能压力区,将阀芯抬高,于是达到冲量安全阀继续排放,蒸汽排放量越大,作用至阀芯上的安全上推力就越大,冲量安全阀就越小容易回座。此时消除这种故障的方法就是将节流阀关小,使流出冲量安全阀的介质流量减小,降低动能压力区内的压力,从而使冲量安全阀回座。造成回座压力低的第二因素是阀芯与导向套的配合间隙不适合,配合间隙偏小,至冲量安全阀启座后在此部位瞬间节流形成较高的动能压力区,将阀芯抬高,延迟回座时间,消除这种故障的方法是认真检查阀芯也导向套各部分尺寸,配合间隙过小时,减少阀瓣封面直往或阀瓣阻汽帽直径或增加阀瓣与导向套之间径向间隙,来增加该部位的流通面积,使蒸汽流径时不至于分流,而使局部的压力形成很高的动能压力区。
  3.阀体结合面渗漏
  阀体结合面渗漏主要是指上下阀体间结合面处的渗漏现象。
  故障的产生原因及其解决方法:
  一是结合面的螺栓紧力不够或紧偏,造成结合面密封不好。消除方法是调整螺栓紧力,在紧螺栓时一定要按对角把紧的方式进行,最好是边紧边测量各处间隙,将螺栓紧到紧不动为止,并使结合面各处间隙一致。二是阀体结合面的齿形密封垫不符合标准。例如,齿形密封垫径向有轻微沟痕,平行度差,齿形过尖或过坡等缺陷都会造成密封失效。从而使阀体结合面渗漏。在检修时把好备件质量关,采用合乎标准的齿形密封垫就可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三是阀体结合面的平面度太差或被硬的杂质垫住造成密封失效。对由于阀体结合面的平面度太差而引起阀体结合面渗漏的,消除的方法是将阀门解体重新研磨结合面直至符合质量标准。由于杂质垫住而造成密封失效的,在阀门组装时认真清理结合面避免杂质落入。
  4.安全阀延迟回座
  主要表现为冲量安全阀回座后主安全阀延迟回座时间过大。
  故障的产生原因及其解决方法:
  发生这种故障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安全阀活塞室的漏汽量大小,虽然冲量安全阀回座了,但存在管路中与活塞室中的蒸汽的压力仍很高,推动活塞向下的力仍很大,所以造成主安全阀回座迟缓。消除这种故障的方法主要通过开大节流阀的开度和加大节流孔径加以解决,节流阀的开度开大与节流孔的增加都使留在脉冲管内的蒸汽迅速排放掉,从而降低了活塞内的压力,使其作用在活塞上向下运动的推力迅速减小,阀芯在集汽联箱内蒸汽介质向上的推力和主安全阀自身弹簧向上的拉力作用下迅速回座。另一方面原因就是主安全阀的运动部件与固定部件之间的磨擦力过大也会造成主安全阀回座迟缓,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就是将主安全阀运动部件与固定部件的配合间隙控制台标准范围内。
  5.安全阀颤振
  安全阀在排放过程中出现的抖动现象,称其为安全阀的颤振,颤振现象的发生极易造成金属的疲劳,使安全阀的机械性能下降,造成严重的设备隐患。
  故障的产生原因及其解决方法:
  发生颤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是阀门的使用不当,选用阀门的排放能力太大,消除的方法是应当使选用阀门的额定排量尽可能接近设备的必需排放量。另一方面是由于进口管道的口径太小,小于阀门的进口通径,或进口管阻力太大,消除的方法是在阀门安装时,使进口管内径不小于阀门进口通径或者减少进口管道的阻力,排放管道阻力过大,造成排放时过大的背压也是造成阀门颤振的一个因素,可以通过降低排放管道的阻力加以解决。
  结束语:
  锅炉安全阀是确保锅炉安全运行最为重要的安全附件之一,它能否精准、可靠地开启,对维护锅炉的安全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在本文中从安全阀门泄露、安全阀门回座压力过低、阀体结合面渗漏、安全阀延迟回座、安全阀颤振等方面来探讨了锅炉安全阀常见故障并提出了相关解决方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