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人机界面上做一个秒表计时,统计运行时间

楼主(2016-03-17):
本人新手,用的信捷TH765的屏,想在屏上做一个秒表,显示分,秒,假如受M10控制计时和暂停或者复位,该怎么做?请教大神,先谢谢了!

网友A:
按步骤做就好了,有的只是示范,一样设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步骤做就好了,有的只是示范,一样设置就好了

非常感谢!上边的图是信捷的吗?刚才忘了说用的是信捷屏了。

现在想的是用 功能域 ,D0=D0+1,

记的时间基本上准确,就是不知道怎么把秒换算成时 分 显示出来。C语言懂一点。

网友B:
说下我的想法,一般像这种我都是通过程序里面的秒脉冲来计时计数的,秒挑60下就计一分钟,一分钟计60下就计一小时等等,在程序里面写好对应的地址,然后触摸屏上面的地址对照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是MCGS    上做的,你要是用程序做的话把对应地址对照,显示的格式不能用位,用数据的,不然显示不出来。组态是可以直接显示字节的,格式选字节,应该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A:
你这个D0=D0+1,你要加一个最高的限制60,不然会一直加上去的。你也可以在plc里面直接做时间,每个位一个,比如D0,D1D……,然后用组态直接读取位置D0……,格式用字节。位置的解释可以在旁边直接打字备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