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机上模拟PLC连接modbus读写器

楼主(2016-03-17):
1          端口操作

选择正确的串口,此串口通过RS232到RS485转换器连接RFID读写器,默认波特率19200,点击“打开端口”按钮,端口打开成功后, 选择要操作的RFID读写器的ID,默认为1。

2          Modbus读写器演示

读写器演示部分模拟PLC对相关寄存器的读和写,界面显示部分分为5列,分别为选择要刷新的寄存器,寄存器地址,寄存器名称,寄存器的值,对寄存器的写操作。

2.1          寄存器读操作:选择要刷新的寄存器,点击按钮“自动读”, 则所选择的寄存器值将自动读取和刷新。

2.2          寄存器说明

寄存器地址

寄存器名称

寄存器默认值

寄存器值说明

0x0001

波特率和ID

0x0301

波特率03代表19200,ID为01

0x0002

读卡参数

0x0030

卡类型:S50/S70和其兼容卡。

读到卡后蜂鸣器响一声,LED闪一下。

使用密钥寄存器密钥进行认证,即0x000B到0x000D。

认证模式:A密钥

0x0003

LED灯和蜂鸣器控制

0x0000

可以单独控制蜂鸣器

0x0004到0x0007

卡片序列号

0x00000000000000

卡片的序列号共7个字节,部分卡号为4个字节,则后面的字节以0填充。

0x0008

卡片操作

0x0000

可以执行读块或者写块操作

0x0009

卡片操作执行状态

0x0000

读块和写块的执行结果

0x00为成功

其他为失败

0x000A

要读写的块号设置

0x0000

要读写的块号和块数量设置,禁止跨扇区读写。

0x000B到0x000D

密钥寄存器

0xFFFFFFFFFFFF

存储用于认证的密钥

0x0010到0x002F

块数据寄存器

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块数据,共64字节,即可以读写最多4个块,每个块的数据按顺序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