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 团 任 务

楼主(2016-03-17):
军团界面怎么现在进布去了,进入,自动返回原管理页面。

网友A:
截图看看!是不是需要重新登录。

楼主:
返回后台首页,

你能进工控军团页面吗

网友B:
这个一般是浏览器原因导致的,你退出重新登陆试试,如果不可以重装浏览器就好了

网友C:
换个浏览器就可以,IE浏览器不可以,搜狗浏览器可以

网友D:
和我的一样,刚才我也进不去,后来通过其他途径进去的,通过菜单里面的军团进去,ie浏览器

网友E:
我用360过完年就登陆不进去了,还好用IE可以

网友F:
换个浏览器试试,我也遇到过。

楼主:
谢谢各位!搞好了,是浏览器中的设置问题,杀毒后,设置成信任。现在能进入正常页面。

网友G:
推荐一些性能比较好的浏览器:chrome、火狐(firefox)

网友G:
还有Safari、对于IE浏览器应该及时更新版本。对应360浏览器,对于一些页面的显示会出现一些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H:
经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