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变频器后启动没反应

楼主(2016-03-17):
今天把一台修好的欧瑞变频器E1000换上,接好线路,设好参数,通电启动,却没反应,检查了一遍没发现异常,认真看说明书,把输入端子OP1的参数定义从1(运行)改为15(正转),启动正常。

网友A:
看来对设备说明书了解是非常总要的!

虽然都是变频器大同小异,但是各厂家区别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