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运行过程中频率自己下降

楼主(2016-03-17):
AB 变频ACS510-01运行过程中频率自己下降,且加不上去,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

网友A:
看看负载有多大,电流多大,是不是由于负载过重引起的

楼主:
负载是一个引风机,11kw,22A,没有更换过,是不是可以排除这个可能呢……

网友B:
变频器有报警吗?频率降低是变频器显示频率降低还是风机转速降低了?

楼主:
频率加不上去

网友C:
关注中,看有哪位大神来解决问题

网友D:
先检查一下为变频器送控制信号的装置,看其是否带载能力差,我遇到过类视情况,更换了PLC的输出通道就好了(我的故障现象是如果把变频器甩开测量时4-20mA电流正常,接上变频器电流就下降,导致变频器转速不能上升)

楼主:
我去检查一下……信号发生器,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