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wincc中转俩台PLC的数据

楼主(2016-03-17):
怎样通过wincc中转俩台PLC的数据?

首先在wincc上定义变量,例如,1号PLC定义变量名为PLC1_1、PLC1_2、PLC1_3

然后再定义2号PLC的变量PLC2_1、PLC2_2、PLC3_3

然后在全局脚本中打开“C编辑器”,然后新建动作(如下图所示),然后文件_另存为ACTION1.PAS

楼主:
然后在全局脚本的C-Editor全局动作里面就会看到ACTION1.PAS

楼主:
然后双击ACTION1.PAS重新进行编辑触发器,将鼠标指到ACTION1.PAS的编辑窗口内,按鼠标右键,就会出现(如图)

楼主:
然后用鼠标点击信息/触发器,然后如图:

楼主:
然后用鼠标点击周期-添加(触发器名称例如A1,周期选择250毫秒):

楼主:
然后确定在确定,然后把ACTION1.PAS重新保存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运行的时候它就将PLC1中的变量传递到PLC2中了,没250毫秒传递一次。
在WINCC运行参数中要将全局脚本的选项挑选上。

网友:
很好,一个新方法,值得学习了,感谢!!

网友(2018-03-07):
您好:

   这个脚本方法只能传输BOOL量吗?

无传输实数这么没有传过来呢。

谢谢!

网友A(2018-04-27):
确实很好的一个简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