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通信问题

楼主(2016-03-17):
三菱FX1N 的PLC 和三菱的F940GOT 触摸屏进行连接通信时要设置哪些参数?是要在PLC和触摸屏的编程软件中分别设置吗?还有怎样测试有没有通信上了?

网友A:
这个好办,在触摸屏上做一个按钮,一按按钮触摸屏有反应,就证明通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