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线接地与PE线接地的区别

楼主(2016-03-17):
现实中部分电气施工人员对TN—S系统中重复接地的有关问题及要求不甚了解,在实际施工中出现一些问题。集中表现为:就TN—S系统的重复接地问题中是对N线重复接地,还是对PE重复接地莫衷一是,提法不明确。本文就这一问题作简要分析。

  对于TN—S系统,重复接地就是对PE线的重复接地,其作用如下:

  (1)如不进行重复接地,当PE断线时,系统处于既不接零也不接地的无保护状态。而对其进
行复重接地以后,当PE正常时,系统处于接零保护状态;当PE断线时,如果断线处在重复接地前侧,系统则处在接地保护状态。进行了重复接地的TN—S系统具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双重保护功能,即PE断线后由TN—S转变成TT系统的保护方式(PE断线在重复接地前侧)。

  (2)当相线断线与大地发生短路时,由于故障电流的存在造成了PE线电位的升高,当断线点与大地间电阻较小时,PE线的电位很有可能远远超过安全电压。这种危险电压沿PE线传至各用电设备外壳乃至危及人身安全。而进行重复接地以后,由于重复接地电阻与电源
工作接地电阻并联后的等效电阻小于电源工作接地电阻,使得相线断线接地处的接地电阻分担的电压增加,从而有效降低PE线对地电压,减少触电危险。

  (3)PE线的重复接地可以降低当相线碰壳短路时的设备外壳对地的电压,相线碰壳时,外壳对地电压即等于故障点P与变压器中性点间的电压。假设相线与PE线规格一致,设备外壳对地电压则为110V。而PE线重复接地后,从故障点P起,PE线阻抗与重复接地电阻RE同工作接地电阻RA串联后的电阻相并联。在一般情况下,由于重复接地电阻RE同工作接地电阻RA串联后的电阻远大于PE线本身的阻抗,因而从P至变压器中性点的等效阻抗,仍接近于从P至变压器中性点的PE线本
身的阻抗。

网友A:
这类文章总是以一种不能出现的假设来分析问题,TN系统的特点就是发生绝缘损坏,会有很大的短路电流使保护装置动作,不会出现文中所述外壳出现危险电压。

目前,对于TN系统并不强调重复接地,在实际中并不起作用,因为重复接地的阻抗比起零线的阻抗大的多。

注意按标准中零线规定要求施工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