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的workvisual 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6-03-17):
 求各位大神告诉我  kuka机器人的workvisual 是什么东西 ? 是用来离线编辑机器人轨迹的软件吗?

网友A:
离线编程用的。示教器里的程序可以在这个软件中显示,并编辑。也可用于配置与PLC通讯IO。

哎呦,不错儿♪*^_^*♪……

网友B:
机器人投入运行配置诊断编程工具!功能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C(2016-06-29):
这是一款KUKA机器人的I/O信号配置,焊钳配置等。其它功能也有,看你怎么发掘了,目前最高版本是4.0的,不过没有3.1的版本好用,4.0打开项目老是会出现死机情况,知道的就这么多了,谢谢。

网友D(2016-09-03):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款KUKA机器人的I/O信号配置,焊钳配置等。其...

3.1的好像打开不了4.0的是吗

网友E:
离线编程用 3.1的版本好用

网友F(2017-11-05):
WORKVISUAL的功能非常强大!!!配置、编程、调试和诊断全都可以!!!

网友G(2018-01-26):
可以用来编辑程序和配置IO,可以组态硬件,但不能规划运动路径!可以在线查看和修改程序等。

网友H:
workvisual 要和电控箱用网线连接起来才能用嘛?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来编辑程序和配置IO,可以组态硬件,但不能规划运...

网友I: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J(2018-06-08):
KUKA机器人的I/O信号配置

网友K:
求各位大神告诉我  kuka机器人的workvisual 是什么东西 ? 是用来离线编辑机器人轨迹的软件吗

网友L:
模拟示教器用的吧?楼主有吗?

网友M(2018-07-23):
引用 网友F:
WORKVISUAL的功能非常强大!!!配置、编程、调...

网友N(2019-04-29):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O(2019-08-24):
首次开机联机后就报错2410怎么破

网友P(2020-03-28):
老版本打不开新版本程序

网友Q:
引用 网友A:
离线编程用的。示教器里的程序可以在这个软件中显示,并编...

对的

网友R(2020-07-27):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款KUKA机器人的I/O信号配置,焊钳配置等。其它功能也有,看你怎么发掘了,目前最高版本是4.0的,不过没有3.1的版本好用,4.0打开项目老是会出现死机情况,知道的就这么多了,谢谢。...



学到了

网友S(2021-08-13):
可编辑轨迹,但是不能生成轨迹

网友T(2023-03-09):
库卡学习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