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plc“暖启动 从降压恢复”问题

楼主(2016-03-17):
设备运行过程中不定时出现运行停止,查看PLC信息显示“暖启动 从降压恢复”问题,PLC电源是从变压器经开关电源供给24v,我想问一下怎么解决?三相电源测得电压没有380v,只有367v(有时有383v),不稳定,这样有影响吗?还是开关电源问题?

网友A:
开关电源的稳压范围相当宽,不必考虑直流24V的问题。是否交流电源有短时间掉电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稳压范围相当宽,不必考虑直流24V的问题。是否交流电源有短时间掉电的情况?

你说的是进来变压器的380v有没有掉电情况?还是变压器出来220v供给开关电源时候?我也问过西门子,他给出的答复是先换开关电源在看看还有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开关电源的稳压范围相当宽,不必考虑直流24V的问题。是否交流电源有短时间掉电的情况?     内容的回复:你说的是进来变压器的380v有没有掉电情况?还是变压器出来220v供给开关电源时候?我也问过西门子,他给出的答复是先换开关电源在看看还有这个问题吗

有没有断时掉电没观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