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的 EH 坏了 用SS2 程序问题

楼主(2016-03-17):
DRVI D452 D453 Y0 Y1  求救  什么问题    新手 还有好几个 是地址码?

楼主:
有人吗  来人++++++++++++++++++++++++++++++++++++++++++++++++++++++++++++++++++++++++++++++++++++++++++++++++++++++++

网友A:
相对定位指令(16位)  D452存储脉冲数 D453脉冲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定位指令(16位)  D452存储脉冲数 D453...

w为什么SS2显示指令不对0

网友A:
SS2不支持16位的相对位移指令  换32位(DDRVI)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2不支持16位的相对位移指令  换32位(DDRVI)的就行了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B:
注意换了指令之后,你的脉冲个数和脉冲频率地址也要变成32位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换了指令之后,你的脉冲个数和脉冲频率地址也要变成3...

请问怎么改 能说具体点吗 .谢谢

网友A:
32位的寄存器 D452包括(D452,D453)  D453包括(D453,D454),所以要把地址变换一下 不然就重复了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注意换了指令之后,...

网友C:
其实SS2根本不支持这指令,自己去查手册就知道了,只支持两个PLSY PLSR,我刚用台达的时候也碰到过,SS2是台达里面功能最少的PLC。

楼主(2016-05-29):
引用 网友C:
其实SS2根本不支持这指令,自己去查手册就知道了,只支...

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