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开关触点总是失灵,求解决!

楼主(2016-03-18):
问题描述:

直流电机用在汽车千斤顶,最大直流负载电流20A,直流电机80W。目前使用KCD-4船用开关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KCD-4船用开关250VAC 16A。

使用过程中,开关失灵几率比较大。打开开关观察发现:触点有烧蚀现象,弹簧有卡死出现。

问题反馈厂家,建议触点银层接触面增大,问题还是出现。

网友A:
为什么规格不能再提高些呢?20A的电流频繁的起停造成的拉弧会烧损触头的,开关有灭弧装置吗?如没有,建议更换有灭弧装置的开关

网友B:
用直流接触器控制!!!!!!!!!

网友C:
直流电流20A不容易灭弧,而且这种开关没有灭弧器,触点烧蚀是肯定的。

网友D:
用直流接触器多好,开关没有灭弧触点吃不消!

网友E:
你没有见过汽车启动器的接触器么,用哪个就算是12V的都可以用两三年

楼主:
谢谢以上诸位解答疑惑。目前是产品改造,电气安装空间限制,磨具老板暂时不愿意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没有见过汽车启动器的接触器么,用哪个就算是12V的都...

麻烦楼主推荐一下,接触器型号!安装尺寸。

网友F(2016-09-20):
有两点问题,一有可能是电压不稳定;二有可能有导电的铁销什么的

网友G:
最大负载电流20A

使用250VAC 16A的开关。

偶感觉是开关选用小了。

开关跳短路电流,因此比其容量至少要比最大的负载电流大才对。

网友H:
开关没有灭弧,容易出现该问题。频繁启停的,最好选灭弧的或者干脆直流的算了

网友I(2016-11-28):
最大负载电流20A

使用250VAC 16A的开关。

偶感觉是开关选用小了。

开关跳短路电流,因此比其容量至少要比最大的负载电流大才对。

实在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J:
换个25A或32A的开关,

单方向的直流电机可加续流二极管,正反转的也可以加,不过电路复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