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Developer软件写完程序编译后为嘛程序就没了!~

楼主(2016-03-18):
新建文件一来就是END,程序写完后一编译也就这样了,程序不知跑哪去了,各位道友这啥情况!~

网友A:
程序还是在的,是你点击了“梯形图登陆监视”按钮,在左侧依次点击“程序”-“main”

程序会恢复。

楼主:
谢谢亲,但是我没有找到这个按钮么,点了MAIN程序还是没出现,不知是不是我方法不对!!·

引用 网友A:
程序还是在的,是你点击了“梯形图登陆监视”按钮,在左侧...

网友B:
你点错了吧,我还真没有发现

楼主:
貌似,要先点变换,程序就在了,三菱的没怎么用过,不怎么熟!~

引用 网友B:
你点错了吧,我还真没有发现

网友C: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没遇见过这样的,不过都是要先变换,再随便写个试试!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