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编译后出现错误

楼主(2016-03-18):
本人之前用西门子和三菱PLC,第一次接触欧姆龙。简单些了个程序,编译后出现错误。本人QQ474848574,求抱大神腿。在此表示万分感谢

网友A(2016-05-05):
将第三行i0.01重新输入一遍,原先的删除试试。

网友B(2017-01-23):
把I0.01那条程序删掉写在下一个程序条上就可以了。

网友C:
重新开一个段落,一般段落0里面不写程序的,程序都从段落1开始写的

网友C:
看下如下的截图方法,再尝试一下看看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