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一定时间后自动注销

楼主(2016-03-18):
之前有看过依然王的人发的帖子,是关于用户登录一段时间后自动注销用户的,但是这样写会时不时跳出一个提示:“没有用户登录”请问要怎么把这个提示去掉

if !CheckUserGroup(“管理员组”) OR !CheckUserGroup(“操作员组”)  then

!TimerRun(1)

if !TimerValue(1,0)>=timer then

!TimerReset(1,0)

!TimerStop(1)

!SendKeys(“{ENTER}”)

!Logoff()

endif

endif

网友A:
这个我前段时间做的一个工程里面想用这个实现,但没能实现的了。或许可以这样试试,在前面加一个判断条件。判断当前有无用户登录,没有的话自动结束程序运行。

我先研究研究你发的程序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前段时间做的一个工程里面想用这个实现,但没能实现...

已经可以了把两个IF分开 就是

if !CheckUserGroup(“管理员组”) OR !CheckUserGroup(“操作员组”)  then

!TimerRun(1)

endif

网友B(2017-10-17):
用时间函数算时间差来判断,到达预置的时间即注销,注销后也可转到屏保程序。

网友C(2017-11-23):
看看!很好的学习资料啊!

网友D(2019-04-15):
TimerValue(1,0)>=timer then

把timer改成60则就是1分钟后自动注销,不跳出登录画面

网友E:


网友F:
学习了!!!你等会也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