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 X C40T 控制步进电机会丢步?

楼主(2016-03-18):
用FP-X-C40T控制单轴步进电机来回运转时,位置发生偏移丢步或越步?正反脉冲不一致

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PLC控制步进,往复运动,丢步是肯定的。最好不要用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控制步进,往复运动,丢步是肯定的。最好不要用步进电机

非常感谢~~~是干扰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PLC控制步进,往复运动,丢步是肯定的。最好不要用步进电机     内容的回复:非常感谢~~~是干扰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造成的?

步进电机本身就有丢步的隐患,只能通过程序尽量避免,降低细分,增加加减速时间

网友B(2017-03-17):
学习了,楼主好像学的没有错

网友C:
步进电机选型会不会选得太小了,速度慢一点看看会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