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蒙特差压变送器测流量量程问题

楼主(2016-03-18):
罗斯蒙特差压变送器测流量的,所测介质是蒸汽,测量件是V锥体(上海肯特)的,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差压变送器上的初始设定量程被仪表人为的调整过了,导致流量显示不准了,差压变送器铭牌上的量程是1-100Kpa,现在手上有肯特出具的V锥计算书,想问下,我在变送器里的要设定的量程上下限时多少,才能保证测出的流量准确。还有这个设定的上下限时怎么计算的?谢谢各位

网友A:
计算书中已有:差压18.574KPa, 体积流量经换算为最大流量=40t/h。变送器要设定的量程上下限为0-18.574KPa。设定的上下限是通过用水标定后得出的。奇怪的是工作压力怎么那么高,有390MPa?

网友B:
390MPA可能是笔误,应该是3.90MPA,我现在在变送器上设定的量程就是0-18.574Mpa,那么问题是这个量程设定进去后在DCS上的显示的流量值我怎么知道是准确的呢?还有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量程设定进去后,当管道压力减少时流量反而变大了,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