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多级泵轴向力的对称布置叶轮及平衡措施

楼主(2016-03-18):
    叶轮对称布置的卧式多级泵是把叶轮分为两组,两组叶轮背靠背布置,使作用在叶轮上的轴向力相互抵消来实现轴向力的平衡。
    对称布置叶轮因为有级间泄漏,轴向力并没有完全平衡;要想完全平衡就得使此泄漏为零,这一般是很难做到的。如图1所示是MD280-43卧式多级泵原理对称布置示意图,吸入压力1,排出叶轮6,在叶轮3和叶轮6之间设有间隙密封,泄漏从6级叶轮后盖板测流向3级叶轮的后盖板侧,使3级叶轮后盖板侧的压力增高,产生附加的指向吸入端的轴向力,级间密封的效果不好,这种附加的轴向力可能很大。产生这种附加轴向力的第二个原因,级间泄漏使6级叶轮后盖板侧泵腔的液体内向流动,3级后盖板侧泵腔的液体外向流动。内向流动使本来按抛物线分布的压力减小,外向流动使此处的压力增加,同样产生附加的指向吸入端的轴向力。

图1 叶轮对称布置产生的轴向力

    减小指向吸入端的轴向力措施:
    1、减小级间泄漏(减小密封间隙、增加密封长度、采用螺旋密封等);
    2、把3级叶轮后盖板车削掉一小部分;
    3、在间隙处装机械密封(装配要求高,是最彻底解决问题的措施);
    4、泵级数为奇数时,在排出侧多装一级叶轮;
    5、在3级叶轮后盖板上装后口环开平衡孔,减小3级叶轮后侧的压力;
    6、把级间内的泄流引到低压处;
    7、轴送有杂质介质,向间隙内引入有压清洁液体。
    尽管有很多方法减小轴向力,在实际使用中,1、2措施是最腐败容易实现的,具体采用哪种措施,最好根据试运转时轴承发热程度等具体情况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