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过载继电器的内部构造图

楼主(2016-03-18):
古老的电器,传统的结构

网友A:
  现在都不用这个吧

网友B:
这个是热继电器。

还在使用的。

网友C:
这用的多了,一般空压机上都用这,不过效果也不怎么样,有时候电机缺相烧掉他也不保护。还有的就是这里面触点接触不好缺相烧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