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18—PTO问题

楼主(2016-03-18):
M218发脉冲,里面的脉冲数,每次发脉冲,脉冲数都会清0,那么怎么累计这脉冲数,让我知道当前脉冲数,从未换算出当前距离

楼主:
我知道了,用设置位置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用设置位置指令就可以了,

PTOSetPosition吗 还是哪个功能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用设置位置指令就可以了,

我也是初学施耐德

网友B:
除了转存应该没啥好办法,如果是连续运动转存 也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