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采集数据速度非常慢的解决

楼主(2016-03-18):
组态王采集数据速度非常慢的解决
组态王采集数据速度非常慢的原因有很多,但解决的办法:
1、 用尽可能高的通讯速率通讯。
2、设置运行系统的基准频率不能太低,一般为100-500ms,太低会欲速则不达,采集速度反而会较慢。
3、删除不用的变量,组态王运行时会扫描每个变量,并按每个变量的采集频率采集数据,不用的变量会使运行速度降低。
4、变量的采集频率不能太低,有这样的例子:一个工程200多点,采集频率都设为10ms,结果数据采集速度反而大幅降低,所有数据要5--10更新一次。不需要很快更新的变量如一些开关量,采集频率可设为500-1000ms。
5、 特别要注意的是:只写变量的采集频率一定要设为0,否则会造成数据更新需要10多秒的情况。
6、少用连续运行的动画,及过渡色,点位图等.

网友A:
恩  使用过组态王。感谢分享。

网友B: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好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C:
  只能说明组态王在软件结构设计上存在着不小缺陷。

  估计上万点数的规模,恐怕组态王就会有问题吧,希望能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