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选型的求助

楼主(2016-03-18):
论坛的各位前辈们好,我最近在做学校的一个项目。现在导师让我选一个合适的西门子PLC,因为对这方面确实知之甚少,因此转来论坛求助,希望各位不吝赐教哈。项目的内容主要是两个传感器和PLC的连接和读数。其中一个传感器是增量式的光电旋转编码器,有两个信道,每转输出最多64个脉冲信号,两信道间相位差是45°,用来确定旋转方向。第二个编码器是一个加速度传感器,用来确定倾角的。输出大约是三个范围大约在-1V到+1V的模拟电压信号,分别和xyz轴的加速度成正比。我初步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光电编码器好像是可以直接连到西门子s7-200或者s7-1200的数字输入端,通过高速计数功能完成读取的;但是对于加速度传感器,我就不知道哪种PLC比较合适了。希望知道的前辈们指点一二。

网友A:
加速度传感器,接模拟量就行了。

楼主:
谢谢指导!那能再问您一下,加速度传感器的输出是不是还需要接一些去除噪声的电容和放大器之类的元件呢?因为这个输出只有1V不到, PLC能准确识别吗?此外具体能用哪种型号的PLC呢,s7-200就可以吗?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传感器,接模拟量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指导!那能再问您一下,加速度传感器的输出是不是还需要接一些去除噪声的电容和放大器之类的元件呢?因为这个输出只有1V不到, PLC能准确识别吗?此外具体能用哪种型号的PLC呢,s7-200就可以吗?对: 网友A 加速度传感器,接模拟量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

1V是有点小,能有5V就好了。加速度传感器不是有好多种呢嘛,用别的呢

楼主:
回复内容:因为实验室只有这个传感器了, 所以大概换不了。对于第二个问题能请您也回复一下呢,因为我实在不了解PLC各种型号之间的区别,没法作选择。。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指导!那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因为实验室只有这个传感器了, 所以大概换不了。对于第二个问题能请您也回复一下呢,因为我实在不了解PLC各种型号之间的区别,没法作选择。。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指导!那能... 内容的回复!

你就看你需要哪些功能,然后在有这些功能的型号中选最便宜的就好。西门子里有个自带2路模拟量的,脉冲输入PLC基本上都带。型号忘了。你官网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