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求解

楼主(2016-03-19):
谁能告诉我opc有啥用么

网友A:
OPC是一个工具,比如,你是搞组态软件的,你需要你的组态软件链接底下的PLC,如果你自己直接通过组态软件按照PLC的通讯协议的机器码格式,来一句句地写,就比较麻烦,特别是一些没有接触过低端协议的人来说就更困难。。

   比如说,你要发一个短信,编辑好你要发送的内容,直接发送到对方手机。但是,底下需要程序员把你的字一个个变成机器码,然后发送出去,那边再把机器码一个个恢复成你能读懂的汉字。

    OPC实际上也起这么一个作用,就是一个把组态软件需要发送的“短消息”,发送给下面的PLC。同时,把下面的短消息传回来。这样即使你不熟悉机器码层次的通讯(比如上面,你并不熟悉如何把汉字短信变成机器码,再发送到对方手机)但是你一样可以完成和对方的PLC的通讯。。

网友A:
 写复杂了。。给你写简单点。。。。

 比如两个人“通讯”,对于一般人来说,就是你给他发个短信,他给你发个短信。。

  你是不必了解你写的汉字如何变成机器码,如何调制解调发送,发送到对方手机再如何恢复成汉字。

     OPC就是组态软件与下位机(或者PLC)之间的“短信”工具,你可以通过OPC把你的数据发送到下面,下面也可以通过OPC发送回来。你不需要知道它们之间的机器码交换是如何进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复杂了。。给你写简单点。。。。 比如两个人“通讯”...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