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PLC能控制条码机吗 求助大神

楼主(2016-03-19):
最近一个项目要求 LGk120 PLC 做一个项目  产品合格需要通过贴一张条码 请问各位大声 PLC能和条码机通讯  是用232还是485  实在不了解  请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一般都用232的通讯,485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用232的通讯,485的也有。

您的意思是可以控制条码机  您有范例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一般都用232的通讯,485的也有。 内容的回复!您的意思是可以控制条码机  您有范例吗  谢谢

范例没有,就直接通讯就好了,条码机是主站,PLC做从,等待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一般都用232的通讯,485的也有。 内容的回复!您的意思是可以控制条码机  您有范例吗  谢谢     内容的回复:范例没有,就直接通讯就好了,条码机是主站,PLC做从,等待就好了。

或者通过打印来打条码,那就是做主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zl...

嗯 谢谢  我去试试  再次谢谢耐心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zl... 内容的回复!嗯 谢谢  我去试试  再次谢谢耐心回答

不客气,这个不难的。现在市面上好多PLC可以直接和条码打印机直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yzc...

plc这边还是要编写通讯程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yzc... 内容的回复!plc这边还是要编写通讯程序吗

那是肯定的,而且条码打什么,也要PLC发送给打印机的,有疑问可以加我QQ:2439896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yzc...

网友B(2018-08-16):
等积分够了,再来下载,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2018-10-06):
厉害厉害感谢感谢顶起顶起啊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