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16-03-19):
           选择变频器时应以实际电机电流值作为变频器选择的依据,电机的额定功率只能作为参考.另外,应充分考虑变频器的输出含有丰富的高次谐波,会使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变坏.因此用变频器给电动机供电与用工频网供电相比较电动机的电流会增加10%而温升会增加20%左右.所以在选择电动机和变频器时,应考虑到这种情况,适当留有余量, 以防止温升过高,影响电动机的使用寿命。

   变频器若要长电缆运行时,此时应该采取措施抑制长电缆对地耦合电容的影响,避免变频器出力不够.所以变频器应放大一 、两档选择或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抗器。

   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如高环境温度 、 高开关频率 、高海拔高度等 ,此时会引起变频器的降容,变频器需放大一档选择。

   选择变频器时,一定要注意其防护等级是否与现场的情况相匹配.否则现场的灰尘 ,水会影响变频器的长久运行。

   当变频器用于控制并联的几台电机时,一定要考虑变频器到电动机的电缆的长度总和在变频器的容许范围内.如果超过规定值,要放大一档或两档来选择变频器.另外在此种情况下,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只能为V/F控制方式,并且变频器无法实现电动机的过流 、过载保护,此时需在每台电动机侧加熔断器来实现保护变频器驱动同步电动机时,与工频电源相比,会降低输出容量10%~20%,变频器的连续输出电流要大于 同步电动机额定电流与同步牵入电流的标幺值的乘积 。

   对于压缩机、振动机等转矩波动大的负载和油压泵等有峰值负载情况下,如果按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或功率值选择变频器的话,有可能发生因峰值电流使过电流保护动作现象.因此,应了解工频运行情况,选择比其最大电流更大的 额定输出电流的变频器 .

   变频器驱动潜水泵电动机时,因为潜水泵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比通常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大,所以选择变频器时,其额定电流要大于潜水泵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当变频器控制罗茨风机或特种风机时,由于罗茨风机为容积形鼓风机,具有输出风压高的特点.从电机特性来看,其转矩特性近似为恒转矩特性,其起动电流很大,所以选择变频器时一定要注意变频器的容量是否足够大 .

   如果变频器的供电电源是自备电源,最好加上进线电抗器.